氦气检漏设备的三种常见方法

楼主(2021-08-11):
在压力容器中,氦气检漏设备常用的方法一般可分为三种,即负压法、正压法和氦罩法。与几种方法的灵敏度相比,负压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然而,当检漏仪安装在大型复杂的压力容器装置上时,氦气注入方法具有高灵敏度。

一、负压法

负压法是一种常见而方便的检漏方法。当进行氦气检漏时,氦被连接到充满氦气的瓶子中,并且使用喷枪将氦喷射到泄漏部分。如果氦气从泄漏孔流入压力容器装置,装置中氦气的分压将上升,泄漏率将显示在氦气检漏设备上。它是否合格取决于标准泄漏率。如果超过标准泄漏率,将被视为不合格。

二、正压法

正压方法是首先用一种以上的大气压氦气或氦气的混合气体填充压力容器装置。在压力容器装置的外部检测中,泄漏孔泄漏到外部氦气中,然后找到泄漏孔。当用抽吸枪搜索氦气时,一旦氦气被吸入,氦气检漏设备将显示泄漏率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压力容器装置的外部是一个大气压,充入压力容器装置的气压需要至少一个大气压或更多个大气压。然而,压力不应太高。如果压力过高,插入设备的压力表或其他插件会弹出,造成伤害和其他危险事故。

三、氦罩法

在这种方法中,用塑料薄膜包裹被测容器,首先除去罩子中的空气,然后充入氦气或氦气混合气体,检漏仪与被测容器的内部连接,当检漏仪显示泄漏率时,指示泄漏。这个泄漏率称为总泄漏率。总泄漏率是所有泄漏率的总和。如果总泄漏率不超过标准值,则每个泄漏率不超过标准值;如果总泄漏率超过标准值,检查每个点的泄漏率是否超过标准值。然后调整修改超过标准值的泄漏孔,直至达到合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