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10S411触摸屏数据记录触发问题

楼主(2021-08-11):
各位大神好,

我有个需求如下,烦请帮助,感激不尽

我用的S7-200 smart CPU搭配台达B10S411触摸屏。屏幕上有一个控制加热器的开关,另有一路模拟量用来测量设备温度。我需要在屏幕上这个开关打开的瞬间,自动记录下设备的温度,然后开关关闭的瞬间,也再次记录下设备的温度。并且每次开关状态切换时都能记录,然后所记录的数据还能保存到U盘,最好是Excel格式。

感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配方,开机和关机需要定义寄存器触发,不能理解位上电和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