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立工具坐标

楼主(2021-08-11):
本人机器人入门,接触了一台水平SCARA机器人,看很多机器人,都要建立工具坐标,这是为啥,机器人固定好,前端工具装好,只要不是人为或者出现剧烈故障,机器人坐标都是不会变的,直接取机器人坐标点就好了,不懂还要设定工具坐标,我自己试了一下,啥坐标系都没有设定,直接设定坐标点,然后进行走动,感觉没必要设定啥坐标系。

网友A:
复杂的轨迹,必须建立坐标系。例如焊枪头固定在机器人上是一个斜的,焊枪头与工件垂直在不同的平面进行焊接,如果不建工具坐标系,轨迹示教很困难。在工件每个平面建立一个与焊枪头垂直的工具坐标系后,示教轨迹简单。当然如果焊一个点,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B:
复杂的轨迹,必须建立坐标系。例如焊枪头固定在机器人上是一个斜的,焊枪头与工件垂直在不同的平面进行焊接,如果不建工具坐标系,轨迹示教很困难。在工件每个平面建立一个与焊枪头垂直的工具坐标系后,示教轨迹简单。当然如果焊一个点,就没有必要了。    存在即合理  ,

网友C:
    我也不会,也来学习一下啦·

网友D:
区别大了,上面提到焊接,TCP初始值是在机器人末端,装上焊枪后肯定要把TCP移动到焊接点,方便示教,如果不做TCP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速度不准,而且在做离线编程或一些配了视觉系统的机器人,直接撞枪

网友E:
还有就是需要利用视觉引导的场合

网友F(2021-10-02):
本人刚刚入行,对世界坐标系和工具坐标系有简单理解,,,为了提高运算效率,,世界坐标系(机器底座坐标系)主要用于大方向运动,例如:搬运物体,机器整体运行很远,,,工具坐标系主要是用于精细动作,例如:抓、放、焊、各种点线运动。。。

网友G:
加上人工视觉引导功能。

网友H(2021-11-23):
直接用机器人的工具坐标,就是法兰盘中心位置,如果加装的末端执行设备是个直的,这种情况,工具坐标系用处就不是很明显,假使加装的末端执行器是个夹爪,并且夹爪是歪着的,和默认的工具坐标z轴4有一定的夹角,此时在装配一些物件需要垂直者下料,工具坐标的作用就很明晰,用自己建立的工具坐标系沿着坐标系运动就好,如果是默认的坐标系就很难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I(2022-01-26):
一般不需要,什么清洗作业,搬砖作业的机器人直接手动一个一个的拾取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