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同一个输出多次被置位和复位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1-08-11):
请教一个问题,在三菱PLC中想要实现一个输出假设Y0被多次置位和复位,应该怎么写程序?

比如开机复位转盘(Y0)旋转,到原点位置后停止,等感应到物体后转盘继续旋转,转到一定位置后,自动停止,然后其他动作结束后,又开始旋转,转到一定位置后停止,完成其他动作后又开始旋转,就这样一直往复运动下去!

网友A:
这不是最基础的东西么?找PLC应用的实例看看就会了

网友B:
多次置位?啥意思

网友C:
起保停啊

网友A:
我的理解多次置位和复位应该是多个条件并列(就是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