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工控plc方面的教材?

楼主(2021-08-11):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谢谢

网友A:
T宝上那么多,学什么品牌的都有,建议学配套视频教程的,入门简单的就三菱了,主流的就三菱和西门子,台达汇川这些。

网友B:
百度大把,百度大把

网友C:
主要你看想学习那个品牌,你就找那个品牌的官方网站,一般都是有免费教程或视频的

网友D:
弱弱地问一下,做PLC前景如何,小白怎么快速入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组态王组态软件、力控组态软件、昆仑通态组态软件、威纶通触摸屏、昆仑通态触摸屏、三菱FX5U系列PLC、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西门子S7-200系列PLC、欧姆龙CP1H系列PLC、欧姆龙CP1L系列PLC、欧姆龙CP2E系列PLC、松下FPXH系列PLC、松下FP0H系列PLC、施耐德M218系列PLC、施耐德M241系列PLC、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台达DVP-ES3系列PLC、信捷XD5E系列PLC、STC15单片机、STC8单片机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F:
其实你要学什么PLC就去看对应PLC系统手册(有指令及编程方法),和硬件手册介绍接线,当然你还需要有电工基础,别的全靠去实践操作,如果只是看书,也学不到什么

网友:
百度大法、B站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H:
这个不需要在这里问吧,网上都大把教程

网友I:
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