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膜机项目心得体会

楼主(2021-08-11):
欢迎大家点评指导,小弟也是初次用威伦的触摸屏,把做项目的踩的坑分享给大家

项目简介:使用三菱FX-3UPLC加威伦通TK8071IP触摸屏,控制3个步进电机,到达给电池盒裹膜的目的.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下:

    在驱动器方面:

A.      在设驱动器时主要考虑了3个方向:1.电流,2.细分,3.脉冲控制方式,没有考虑步进驱动器要不要使能的情况,导致有一个驱动轴没有使能.

B.       调快了设定速度时,电机不动.

原因:由于加减速时间设置的过小,驱动器短时间给电机一个很大的速度,就会导致电机堵转.加大程序中的定位加减数时间.

C.       发现电机驱动的方向和设置的方向相反

解决,调换A+ A-B+ B-,电机方向就会反向运行.

  PLC方面

1.       三菱FX-3Uplc数据处理时比较繁琐,无法将浮点型和整形混合运算,要算浮点型时就必须数据都是浮点型,要用FLT指令进行转换,而且浮点型的数据占用2个字.而定位时要的数据必须是整形的数据,这就必然要用INT指令,将浮点型转为整型.

   2.在进行工程量转换的时候,例如 16000脉冲/360  在程序中就设置一个数据寄存器D来存放就算出的电子比

然后就用浮点数运算进行转换

           3.在用程序作配方时,用到了R0文件寄存器和Z0编址寻址R0Z0的组合,将数据D200-D299的值存入R0-R99  ,改变Z0的值就可以改变R的范围将不同的D200-D299存入对应的R0Z0.

  触摸屏方面

           使用的是威伦通TK8071IP,使用串口线与FX-3U通讯,该触摸屏有一个网口,可以用来当作下载口使用.

           问题1:在使用威伦通与PLC进行穿透时注意:

触摸屏 系统参数中的接口类型一定要选择RS485 4W,然后安装威伦通触摸屏说明书进行即可

三菱plc通讯设置

问题2:威伦通可以进行宏文件编写,也就是,可以自己编写一些功能,

SetData(OFF,"Local HMI",LB,0,1)  //LB0=false;

GetData(e[0],"Local HMI",lw,9020,3)//e[0]=lw9020  e[1]=lw9021  e[2]=lw9022;

在使用其数字输入功能时,注意选择数据类型

其中显示的是小数,在传来PLC中是整数,

例如 HMI中设置的是7.00   传入plc中的数据就是700

以下是我触摸屏的组态

以下是我上传的资料,

楼主:
对于没有积分的朋友,完全可以充值5块钱的,毕竟付出了代价,才会珍惜

网友A(2021-10-13):
很不错,感谢楼主分享。三菱PLC不是特别熟。

网友B:
对于没有积分的朋友,

网友C:
正好要上一套覆膜系统,先看看

网友D(2022-08-25):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E(2023-05-20):
你好,触摸屏宏密码有吗?

网友F(2023-10-27):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真的好

网友G(2025-11-06):
经验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H:
下不起啊  5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