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指示值不变怎么办?

楼主(2021-08-11):
1.压力变送器指示值不变,一台测量氢气压力变送显示50%恒定不变。

故障检查首先检查DCS系统,在FTA处加模拟信号到DCS系统,显示状态正确。检测现场变送器输出的信号为12mA,因此可以判定为现场变送器问题。采用手操器进行通信查看参数设置情况。检查发现原来变送器被设置为固定输出50%功能。

解决方法:将固定输出50%功能解除后,仪表指示正常。

2.绝压压力表,一台抽负压力表指示不变化。故障检查、分析:导压管有漏点或仪表超差。

解决方法:经检查上述问题均未果,后将导压管排水后,故障消失。

3.某石化企业合成氨装置在冬季时,一台室内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随调节阀操作而变化。

故障检查、分析:从调节阀堵、压力表坏、导压管堵三方面分析,经检查调节没有问题,压力校验合格。在检查导压管时发现导压管不通。

故障处理:用高压氮气吹未果后,用蒸汽进行加热后吹开,仪表指示恢复正常。

更多仪表知识: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