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各部件的检查与维护

楼主(2021-08-11):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自检查和维护为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测量部分采用的是全焊接结构,在设计上的思想是保证该部分的坚固和可靠,减少其故障发生几率,避免需要人为维护的情况。如果发现测压的敏感元件部分发生故障,多数的仪表维护人员都无法自行对压力变送器进行修复,这时应该直接与生产厂家联系更换测压部分整体部件。

1.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的检查

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所产生的故障,一般来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压力变送器信号输出的故障,因此首先检查压力变送器的测量敏感部件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造成控制系统中被导入错误的参数而引发的系统性错误。

检查方法也非常简单,首先拆下引压口位置的法兰膜片,检查其是否有变形,破损和漏油等现象发生。

之后接通电源和气路,人为控制压力信号到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上限,此时关闭气源,观察输出电压和读数值是否出现不稳定波动。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则说明压力变送器有泄漏,可用肥皂水检查出泄漏部位。

二、压力变送器电路部分的检查

接通电源,在给定输入压力信号后,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端电压信号的状态。若无输出电压,即输出电压为0时,应当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供电的要求符合时,此时应该检查电源与压力变送器及负载设备之间是否参在断路或者接线错误问题。如果压力变送器接线端子上无电压或极性接反均可造成压力变送器无电压信号输出。

如果排除了以上所有原因,下一步进一步检查线路板接插件有无接触不良现象,放大器板线路中元件有无损坏问题可以采用万用表电阻档对照正常仪表的电路通断情况实际运行时故障仪表与正常仪表对应的测量电压相比较的方法确定故障点,必要的情况下也可更换故障的放大器电路安装时确保所有连接口位在正确位置并确保牢固连接另外在对流量型测量的压力变送器检测时,应当特别要注意采取一定的防静电措施比如佩戴防静电手套等

接通电源,在给定输入压力信号后若压力变送器输出值超过10VSC,或输出过低(小于2.0VDC),且当手动控制通过调整零点或者量程调节螺钉时均不对输出信号值产生人恶化影响。当发生类故障,除了需要再次检查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敏感部件有无异常外,当着重检查压力变送器的震荡电路部分的运转情况是否正常。一般常见的高频变压器T1-12之间正常使用峰值电压应为25~35VPP,频率约为32kHz。其次检查放大器板上各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状况;最后是电路板上的各类电气元器件有无损坏问题等。此类故障需要更换放大器板。

压力变送器在线路设计和工艺装配质量上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实际使用中对出现的线路故障,经检查确认后最好与生产厂家联系更换其故障线路板,以确保仪表长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安装不当造成的故障

如果是新完成安装的压力变送器发生现场故障,首先要检查仪表的安装位置与位号是否对应,安装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安装规范。施工现场出现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于使用和安装方法不当引起的,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后期检查的重点去关注

1.一次元件的选择或安装形式不对,取压点不合理,比如法兰压力变送器测量罐体中的粘稠介质时,由于取压点形成了一个外凸的结构,导致介质因粘稠性附着在引压口内,此时应当是圆通带有一定长度的法兰凸膜压力变送器,也叫探入筒

2.引压管泄漏或堵塞,例如在充液管里有残存气体或充气管里有残存液体等情况,压力变送器过程法兰中存有沉积物,造成测量结构的失真和死区上移

3.压力变送器接线不正确,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指示表头与仪表接线端子连接处接触不良。

更多压力变送器安装的注意事项: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