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数值输入显示器(2)

楼主(2021-08-12):
数值输入/显示——基本设置

属性图

常量数值显示范围

监控地址:显示监控对象的地址

允许输入:勾选此选项,则表示触摸该数值显示器时会弹出键盘,可以在键盘上输入想要输入的数值,不勾选此选项则表示该数值显示器只能显示数值而不能输入数值

输入地址:数值显示或输入数值所在的地址

与监控地址相同:勾选此选项后,输入地址和监控地址同步,即地址相同

密码:勾选此此选项后,在输入数值时数值的显示方式为*,即掩码的形式,只有勾选了允许输入才能勾选此选项

显示监控地址:当勾选该选项时,控件会显示监控地址,易于查看控件地址。

是否显示输入标志:只有同时勾选允许输入和勾选该选项时,才会显示“input”标志,表示当前显示器可以输入数值

数值输入范围

范围类型:分为常量和地址两种

常量:指所有正负数数值

地址:指内部地址和外部地址

最大值:指数值显示器所能输入的最大数值

最小值:指数值显示器所能输入的最小数值

使用宏:当选择了允许输入并且输入成功之后,使用脚本执行的功能

缩放:显示数值 = 监视数值 * 增益 + 偏移量

当勾选此选项后,输入的数值,会依以下的公式缩放后输出。

输出数值=(输入数值–偏移量)/增益

缩放比例公式Y=aX+b。

Y=触控屏输入/显示值,X=PLC实际写入值,a=增益值,b=偏移值。
例如:AO模块4-20mAPLC对应值0-4000触控屏显示4000-20000。
此时设定a=4,b=4000当触控屏输入12000(Y=12000)时,
PLC将会写入(12000-4000)/4=2000(X=2000)。
触控屏会显示4*2000+4000=12000。
注:增益和偏移量为32位浮点数,最多为6位有效位数。因此,可能会产生四舍五入或无条件舍去造成的误差。
注:只有数值格式是二进制才提供此功能。
注:当X=(Y-b)/a无法整除时,会导致触控屏显示值将不会是整数,例如输入200触控屏却显示199。

注:增益和偏移量为32位浮点数,最多为6位有效位数。因此,可能会产生四舍五入或无条件舍去造成的误差。

增益:当勾选缩放选项后,此选项才会出现。设定缩放公式中的增益参数值

偏移量:当勾选缩放选项后,此选项才会出现。设定缩放公式中的偏移量

案例

1、新建一个工程f

2、在工具栏中选择数值显示器,点击该控件,弹出一下对话框

3、监控地址设置为LW10 ,数据类型为16为整数,勾选允许输入,

输入地址和监控地址相同

点击确定,然后把控件放到画面上

下载到触摸屏上,点击显示器会弹出键盘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说明: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