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软件FX触点不够的问题

楼主(2021-08-12):
我产品选择了fx系列,在GX WORKS2中编程,可是fx所有产品在软件中的输入点都只有8个,我要用15个以上输入点,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可是fx所有产品在软件中的输入点都只有8个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FX3u系列 14    24    30     48     60      80     128  这些是硬件点数

软件点位是8进制的   X0-X7   X10-X17 ........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中大型PLC 是16进制的  Xn0-XnF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B:
你如果说软件中只有8个,说明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或者PLC选择不对。不同的PLC型号硬件都是和软件匹配的

网友B:
1628746470(1).png像这样,如果不是那就是软件或者你选择问题

网友C:
楼主问题还是描叙的尽量清楚一点,或者上图也行啊

网友D:
看了半天没明白楼主的意思,能不能上图说明?

网友E: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没X8,X9。如果你需要15个点就是X0~X7,X10~16。

网友F:
更换个型号。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H:
你是不是用了Q系列的16进制,再用这8进制的不习惯了

网友I:
建议先看看硬件手册及编程入门手册,如果地址搞不清,编程肯定是个问题

网友J:
GX WORKS2中编程不会限制成8个点的。按8进制去用,不超过PLC理论最大数应该都是可以的。或者你的软件进行了限制。

网友K:
楼主,限制端口数量是由于你选择了特定的PLC,每个PLC端口进制不一样。有8,16的。

网友L:
你好!你选择的是哪款PLC?老款的FX0S都是16点啊?

网友(2021-09-11):
输入输出是8进制的,7对应X7,8就对应x10依此

网友M(2022-08-04):
先看下手册的软元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