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温控器/调节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8-12):
NHR-5300人工智能温控器 /调节仪,仪表按接线图接好线后,首先根据传感器类型选择输入分度号、小数点、量程等参数,让仪表上的测量值显示正常,再设定目标值,最后把仪表的一级参数AUT改为1,开启自整定让仪表运行两个周期,整定结束后仪表就能正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