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印位置不准确处理方法

楼主(2021-08-12):
在条码打印软件及打印机的使用过程中,经常有用户咨询,在条码软件里面预览正常,但是打印就会出现隔张打印或者位置不准确等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需要我们先检查条码软件和条码打印机中的纸张尺寸是否和实际纸张尺寸一致:

首先,在条码打印软件中,可以先检查一下“文档设置-纸张/布局”窗口的尺寸:

布局窗口中包含行列数及边距间距这些,左右边距也需要保证和实际尺寸一致:

然后可以再检查一下条码打印机中的标签纸尺寸,如果两者完全一致,但是还是打印位置不对,就需要做一下点击自校验了:

如手动调整设置后无效,即可根据打印机型号做一下打印机自校验,待每按一次出一张,或是出一张纸那么高度的距离,就可以完成了。以下是比较常用的TSC条码打印机的几种机型以及对应的自校验方法:

1、适用机型:243系列(TTP-244 Plus、TTP-243E Pro、TTP-342E Pro);工业型机型;(标签纸为间隙纸)

a.两个手指同时按住PAUSE、FEED键,不要松手,同时开机。

b.待三个灯轮流闪时,只松开FEED键。待走纸,可松开PAUSE键。正常出纸是出大概2-3张标签纸。

c.按下FEED键,正常出纸为一张标签纸高度。并停在正常撕纸位置。

2、 适用机型:225系列(TDP-225、TDP-225W、TTP-225);245C系列(TTP-244CE、 TTP-245C、

TTP-343C);247系列(TTP-247、TTP-345)T200;T300;

a.按住FEED键,不要松手,同时开机。待绿灯闪时,松手。关机。

b.打印标签为间隙纸时:按住FEED键,不要松手,同时开机。待橙、 红灯交替闪时,松手。

c.打印标签为黑标纸时:按住FEED键,不要松手,同时开机。待绿、 橙灯交替闪时,松手。3、工业型机型

a.MENU—服务—打印机默认值

b.打印标签为间隙纸时:MENU—感测器设定—感测器校正—间隙模式

c.打印标签为黑标纸时:MENU—感测器设定—感测器校正—黑标模式

打印机自校验做完,且出纸正确后,可以再次打开中琅条码打印软件,设置打印页数,再次提交打印任务即可:

中琅条码打印软件对于打印机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tsc还是斑马或者是得力、佳博等等条码机,都可以连接打印,如果遇到打印位置不准确的情况,可以根据本文处理步骤,先检查纸张设置,手动调整尺寸,手动调整不行,就根据相关打印机自校验方法来做一下打印机自校验后再次提交打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