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焊好用吗?纸机烘缸轴颈磨损还要看这个技术!

楼主(2021-08-12):
  一、设备问题描述

某造纸厂的4400纸机烘缸轴颈磨损,轴承型号23240(锥度轴承) 磨损宽度128mm 直径200mm 磨损深度0.7mm。因圆螺母失效导致轴承跑内圈,造成了轴承位磨损,单边磨损最深0.7mm,因为圆螺母的作用是压紧轴承,起到固定轴承轴向位移的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只要锥度面的预紧力足够大,圆螺母的作用相对较小,但是圆螺母绝对不能松动。一旦圆螺母的端面与轴承内圈产生间隙,那么实际工作中烘缸运行产生轴向力时,轴承内圈与轴承位锥度配合面处容易产生松动,这将导致轴承位短时间内出现磨损。

  二、修复工艺的选择:

  一开始在遇到纸机烘缸轴颈磨损的问题后,企业在磨损的轴头上补焊了八条焊点然后用轴承内圈进行不断的打磨,打磨到位后在安装轴承继续使用,这样的处理方法风险很大,因此企业在纸机运行中迟迟不敢将车速提到最高车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后续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现场快速修复,而且不用大量拆卸设备,只露出轴颈部位就可以进行维修,而且纸机烘缸轴颈磨损维修的过程也特别简单:

  首先进行烤油处理,将轴承位表面的油污等杂质烤至碳化,然后用工具将表面油污打磨去除干净。

  再用工具测量一下轴颈,在用轴承内圈空试,确认好安装位置后,进行表面打磨处理,将轴承位表面打磨粗糙后,用无水乙醇将表面清洗干净。

  在轴承内圈涂抹一层SD7000脱模剂,再开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将材料均匀涂抹至修复表面然后将轴承内圈安装到位。

对材料加热固化,等待材料固化后,拆卸轴承将多余材料去除,开始回装轴承,并把控轴承游隙。

修复后的运行及注意事项

在后续运行中建议企业在停机检修时打开修复部位的轴承室压盖检查紧定螺母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建议重新紧固,防止因紧定螺母松动导致轴承位出现磨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