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负压要用什么压力变送器?

楼主(2021-08-12):
在使用压力仪表设备时,我们经常提及表压绝压这些名词,也会遇到很多需要差压变送器才能解决的问题。可当我们听到负压这个词的时候,都会感到一些迷茫,对于绝压、表压、差压这些压力类型,都有一一对应的压力测量设备,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专用测负压的压力变送器设备,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理解负压所代表的含义,负压时相对于大气压力而产生的概念,当测量测的压力低于当前大气压力,压力芯体的受力表现为向外的吸力而不是向内的压力。

既然是相对于大气压而言才会产生吸力,那么首先,我们便可以用表压测量的压力变送器来测量负压。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表压压力变送器在测量值为大气压时会输出4mA信号,但4mA(严格来说3.7mA,压力变送器在设计时一般会对正常输出的信号范围保留一部分余量,减少压力或信号波动带来的误报现象)已经是压力变送器正常工作时的最低电流信号,  如何才能让压力变送器表现为负值输出呢?

其实压力变送器的变送电路是支持量程迁移的,这时只需要使用量程迁移将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值迁移到负压端就可以支持负压测量。

但表压压力变送器测量负压仅在微小负压端可以使用,一方面是一般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迁移的范围本身不会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化工工艺上大量涉及到负压的工艺过程量实际要测量的结果都是绝对压力,如果用表压测量再换算,还需要得到准确的实时大气压力值,既不利于后期的数据处理,也会对数值的统计造成误差。

所以当遇到较大的负压时(一般认为是-80kPa以下),都要使用绝对压力变送器来进行测量。

绝对压力变送器的输出零点就相当于无限接近于真空0。这时如果需要得到负压值则在测量结果上直接加算当地大气压即可。

在这两种测量负压的方法之外,还有一种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的说法。实际上差压变送器就是用来测量正负压侧的压力差值的仪表,将负压室连接到负压测量取压口,正压室挂起连通大气压力,实际上和表压压力变送器是一样的道理,只是省去了量程迁移的步骤,但差压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都比表压压力变送器更加昂贵,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关于压力类型的说明,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压力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