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光固化3D打印机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1-08-12):
拥有3D打印机的小伙伴们,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注意一些事项,让机器减少损坏,在这里小编整理了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一、软件使用注意事项

  1.尺寸要求:确保模型没有问题时用 STL 的格式进行切片,切片时请注意模型的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2.模型要求:在底部不加支撑的情况下,模型需要打印的底部一定要能支撑整个模型,如果模型底部不平底座只有几个接触点,请用修复软件把底部切平或者用切片软件下沉。

  3.支撑检查:加支撑时记得检查三部分

  (1)支撑是否阻碍到模型本身,防止拆除支撑时模型上的支撑不方便去除;

  (2)悬空位置是否支撑有加到位,防止悬空位置没有支撑打印的模型不完整;

  (3)模型底部支撑是否能加到位,防止模型边缘打印不完整,或者支撑少模型打 印不出来;

  二、打印前注意事项

  1. 机器放置:请勿将机器放置在易燃易爆物品或高热源附近,请将机器放置在通风、阴凉、少尘的环境内;

  2. 电源插座:电源插头需接插在带有地线的三孔插座,请使用机器附带的电源线,勿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其他产品电源线代替;

  3. 机器放置环境:请勿将打印机放置在振动较大或者其他不稳定的环境内, 机器晃动会影响打印机打印质量;

  4. 检查固定位置:打印前需要检查平台上的旋钮和料槽上固定位置是否锁 紧,防止打印时不稳定;

  5. 检查屏幕照射:使用机器前查看屏幕照射是否正常,请佩戴防紫外光眼镜查看。请勿在测试屏幕时用眼睛直视以免损伤眼睛;

  6.打印前检查:确保检查后再打印模型

  (1)打印前一定要确定料槽内没有残留物,如果不确定料槽是否有残渣请一定要清理料盘,防止压坏离型膜。

  (2)打印时候一定要确保平台是平行且微微接近打印屏幕,打印失败后可能把屏幕压斜,所以要把料槽取出,把打印平台清理干净后回零查看是否平行屏幕,然后拿a4纸撕一小部分放在打印屏幕的四个角依次调平查看是不是可以微微抽动纸片。

  三、光敏树脂使用注意事项

  1. 使用耗材:光敏树脂使用前轻微的左右摇晃一下,请勿大力摇晃导致形成大量气泡。 2. 耗材接触:请勿皮肤直接接触光敏树脂或接触到眼睛,若引发皮肤过敏或者不适,请立刻用清水冲洗,如情况严重请及时就医;

  3. 耗材选择:建议使用厂家推荐耗材,以免造成打印机的损坏;

  4. 耗材保存:光敏树脂不使用时可以过滤后再进行回收到瓶子内,或者用东西遮挡住料槽,防止阳光直射和强光照射,并且防止灰尘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