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差压变送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8-12):
在安装差压变送器时候都有什么安装要求?

⑴ 弯管传感器外侧(正压侧)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室,将弯管传感器内侧(负压侧)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负压室;

⑵ 差压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了获得较好的安装效果,应注意考虑下面情况: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被测介质直接接触防止渣滓在引压管内沉积,堵塞C正负压两侧引压管的长度应尽量相同D正负压两侧引压管内的液柱压头应保持平衡E引压管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最小的地方

⑶ 测量液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下面,以便气泡排入管道中;

⑷ 测量气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上面,以便积聚的液体容易流入管道中;

⑸ 测量蒸汽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下面,以便冷凝水能充满在引压管中。

应特别注意,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要防止差压变送器接触介质的温度超过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

图一 压力变送器安装示意图

一体化三阀组与差压变送器投入运行时的操作程序:首先,打开差压变送器上两个排污阀,而后打开平衡阀,再慢慢打开二个截止阀,将导压管内的空气或污物排除掉,关闭二个排污阀,再关闭平衡阀,变送器即可投入运行。

差压变送器零点在线校验操作程序:先打开平衡阀,关闭二个截止阀,即可对变送器进行零点校验。三阀组的调整状态如图6所示。

以罗斯蒙特3051型差压变送器为例介绍差压变送器的调零。松开电子壳体上防爆牌的螺钉,旋转防爆牌,露出零点调节按钮。(注意,有两个按钮,一个为零点调节按钮(zero),另一个为恢复默认设置按钮(SPAN),注意选择零点调节按钮。给变送器加压,压力值等于4mA输出对应的压力值。按下零点调节按钮2秒钟,检查输出是否变成4mA。带有表头的变送器会显示ZERO PASS”

  调零时三阀组状态

注:差压变送器调零注意事项:

①零位调整螺钉和量程调整螺钉切勿搞混、搞错。安装现场切勿进行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调整;

②变送器调零时正负压室及两侧引压管温度必须相同,如果两侧有温差则调整的零点会随时间产生漂移;

③若在现场用变送器进行正、负迁移补偿,则应在投运运状态下做零位调整。若迁移量过大,则不能再差压变送器上进行迁移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