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S系统中如何校准压力变送器

楼主(2021-08-12):
压力变送器的校准需要首先对联锁装置进行处理。设置DCS系统中的特定标签MOS处于“维护优先”的状态,将其置于"ON"状态。

校准之前将合适的配件准备妥当,比如连接器和活接头等

还需要万用表,HART通讯器,校准器校准器的范围要高于压力变送器。

使用液压校准器进行更高的范围和较低的范围校准器范围。

之后压力变送器校准程序

首先,隔离主工艺隔离阀打开排气阀,使压力变送器减压隔离歧管阀并打开排气塞。固定适当的仪表接头(例如1/4NPT接头)将校准器接头连接到歧管阀的进口塞上。

此时排气门应该保持打开。应根据变送器接线图放置HART通信电缆。根据变送器中给出的范围施加压力或用HART通讯器检查通过施加25%50%75%和量程压力检查变送器读数。如果数值不对需要校准变送器,这时候直接使用Hart通讯器进行校准即可。零点和量程微调可通过Hart通讯器完成。

检查和校准结束后,从变送器上取下压力校准器并冲洗管路。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防止液压油或水进入变送器。

接着关闭通风塞隔离排气阀,然后打开主隔离阀注意这里需要缓慢打开歧管隔离阀。如果快速打开,突然增大的压力可能会损坏压力变送器的膜片。校准后,确保变送器读数正确即可。

调整完毕后,记得将DCS中设置的维护优先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