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壁挂式模糊PID温控器,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8-13):
 我们先将NHR-BG30壁挂式模糊PID温控器仪表接好线后,首先根据传感器类型选择输入分度号、小数点、量程等参数,让仪表上的测量值显示正常,再设定目标值,最后开启自整定让仪表运行两个周期,整定结束后仪表就能正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