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自定义驱动在工业通讯里面的应用

楼主(2021-08-13):
     一、前述:在工业通讯软件开发中,无论是组态软件还是编程软件,都会遇到自带的驱动无法满足通讯要求,比如字节顺序、只收不发、数据类型切换等问题。先行数据采集软件利用.NET开发平台C#语言开发而成,集成常用PLC驱动,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其主要功能如下:

1、连接设备:可以快速连接PLC、智能仪表、智能终端、计算机等多种设备。

2、数据转发: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OPC、DDE、Modbus、数据库、JSON、Socket通讯等多种形式,转发到数据控制中心。并具有报警主动上传的功能。

3、数据查看:可以通过简单设置存储到数据库,并使用集成的画面、Web服务页面查看实时、历史和报警数据。

4、数据控制:可以直接读写终端设备的数据,或通过数据转发功能把控制中心的数据发生到终端,具有BOOL量合并和拆分的功能。

二、应用案例:

一、水质:

    1 作为本软件第一次常规应用,在某市三个供水水质监测中正常运行。

   2、连接:EXO传感器通过232连接宏电7710DTU,通过GPRS传输到服务器。
、设置:DTU中设置好ID、服务器IP和端口、传感器串口参数。软件中的标示为DTUID,端口和DTU中一致。
、软件设置:服务类型选择水质,接口选择TCP LOCAL SERVER FOR 宏电DTU
、变量设置:根据EXO传感器提供参数列表添加变量,在连接变量中修改变量地址成参数列表的顺序。

比如PH的代号为70,查看70PARA中的顺序为5,即在DATA的顺序也是5,把他的地址设置成5即可。
、可通过复制方式建立其他两个站点。
二、污水厂:
、通过MODBUSCUSTOM两种协议,成功把数采仪的数据采集并通过DDE传输给WINCC
   2、连接:进口、出口数采仪作为客户端通过网线连接到电脑,协议为自定义,电脑作为客户端连接进口、出口流量计

协议为MODBUS,但为了避免和数采仪冲突,采用自定义协议,只并行接受发往数采仪的数据。电脑作为客户端,通过DDE把数据传输给同一电脑的WINCC
、设置:数采仪:设置服务器的IP和端口、自身IP作为软件中的标示。

流量计: 电脑中设置流量计的IP和端口,默认的502,无标示。
            WINCC
WINCC中需启动DDE,并添加服务变量。WINCC7.0本身不带DDE,但可通过把WINCC6.0DDE文件拷贝到WINCC安装目录中的 方式,来启用DDE
、软件设置:数采仪:服务类型选择自定义,接口选择TCP LOCAL SERVER

流量计: 服务类型选择自定义,接口选择TCP Remote SERVER
               WINCC
 服务类型选择DDE,服务器名为Wincc,主题名可以从WINCC项目计算机属性中复制过来。
、变量设置:自定义变量的地址是他在接受字符串或字节组合中的顺序。WINCC的变量地址是其在WINCC项目中的变量名。

比如COD的间隔字符为011-Rtd=*,011-Flag= N;查看在接收格式中的顺序为1,把他的地址设置成1即可。

、变量传输:把WINCC站点的变量通过变量中的转换和其他站点变量连接起来。

三、其他:污水泵站、换热站、水电气计量等都可以使用。也可以作为ERPMESPIMSBMS等软件系统的服务端。

四、下载试用:先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