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数值输入显示器(3)

楼主(2021-08-13):
 关键词: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触摸一体机、plc触摸屏一体机、触摸屏、PLC、组态软件

数值显示器显示设置

定义:对数值显示器外观、背景色、文本和文本对齐方式进行设置

属性图

字体

字体:显示器显示文本的字体样式

字体大小:显示器显示的文本字体大小

显示

总位数:设定数值显示的总位数,注:这项属性设定适用于初始值、键盘输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小数位数:

1、当显示类型是32位浮点数,则此选项为设定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小数字数

比如:设定为4位数,小数位1位(图1),设定为4位数,小数位3位(图2)

显示

总位数:设定数值显示的总位数,注:这项属性设定适用于初始值、键盘输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小数位数:

2、当显示类型是32位浮点数,则此选项为设定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小数字数

比如:设定为4位数,小数位1位(图1),设定为4位数,小数位3位(图2)

注:这项属性适用于初始值、键盘输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样式:就是显示器显示文本的对齐方式,分为居中、左对齐和右对齐三种

调整:设定数值显示的调整方式,分为前头去零、零领头、空格领头三种方式

前头去零:当前头位数为0时,不显示数字

调整:设定数值显示的调整方式,分为前头去零、零领头、空格领头三种方式

前头去零:当前头位数为0时,不显示数字

低位背景色:当选择为数值输入的时候,用户可以自定义输入最小值界限,当小于该界限值会显现

相应的背景颜色7.0寸屏数值显示器只支持一个状态。不支持低位背景色。)

例如:低位背景色设置为玫红,输入最小值界限为20,输入数值10,情况如下

高位背景色:当选择为数值输入的时候,用户可以自定义输入最大值界限,当大于该界限值会显现相应的背景

颜色7.0寸屏数值显示器只支持一个状态。不支持高位背景色。)

例如:高位背景色设置为绿色,输入最大值界限为100,输入数值1024,情况如下

范围显示设置:和高低位背景色配合使用

范围类型:分为地址和常量种种范围类型

低限值:设置的数值为输入最小值界限,当小于该界限值会显现设置的相应的低位背景颜色

高限值:设置的数值为输入最大值界限,当大于该界限值会显现设置的相应的高位背景颜色

外观属性

从图库导入图片:点击该选项可以从图库中导入图片作为背景色,例如

1、选择从图库中导入

2、从图库中选择任意图片,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确定

3、点击确定

4、图库选择的图片成为了显示器背景

从文件中导入图片:从本地选择合适的图片作为数值显示器的外形,例如

1、选择从文件中导入图片

2、在本地文件找到图片路径,选中图片后点击打开

3、点击确定

4、图库选择的图片成为了显示器背景

删除图片:删除已选择的图片,如下图,点击删除

删除后显示默认背景

终端3D效果:显示3D效果

附:7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说明: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