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里把plc的数据大量储存,可以查看,表格翻页那种

楼主(2021-08-13):
我这边是想把称重的数据都储存起来,放plc里感觉不好,想放触摸屏里面,记录每个位置的称重克重和当时的时间,放在表格里,这表格无限大,我可以翻页查找,再过个两三个星期自动删除。  有大神能教一下吗?

网友A:
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吧,??



应该差不多  ,兄弟,能教一下吗?

网友B:
用配方功能

网友C:
   是什么 PLC ,可以保存在 PLC DB块里,然后屏调用查看,也可以直接放在屏里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配方功能



配方就下载和上传  翻页这些呢

网友D:
用台达HMI的话,做过一个每次测量记录产品弹力值的设备

用到取样功能中的历史数值数据表

设定历史数据缓冲区

把数据记录在U盘里

可以离线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台达HMI的话,做过一个每次测量记录产品弹力值的设备用到取样功能中的历史数值数据表设定历史数据缓冲区把数据记录在U盘里可以离线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touch 软件信捷的能不能实现  新手小白有点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liutaozinedine"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用台达HMI的话,做过一个每次测量记录产品弹力值的设备用到取样功能中的历史数值数据表设定历史数据缓冲区把数据记录在U盘里...



可以啊

网友F(2021-12-01):
看看有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