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编写三菱PLC程序

楼主(2021-08-13):
刚刚学三菱PLC,让编写平面口罩机的三菱PLC程序,没有头绪,求编程思路及编程顺序

网友A:
刚学就开始编口罩机的程序,太厉害了。膜拜!

网友B:
1、了解程序功能与现有需求满足程度。2、把所有与PLC相关的输入输出制作成表(点位表)。3、了解生产工艺和设备对控制的要求(最好能画出流程图、功能图或有关信号时序图)。4、按照PLC程序语言要求写程序(注释最好清晰、明了)

网友C:
最好是先搞清楚工艺流程,然后画出顺序功能图,一开始就写太难的程序,搞定了信心倍增,搞不定内心会崩溃

网友D:
先搞清楚工艺流程,然后抄一个。

网友E:
1,建议从简单点的开始学习

2,会一个设备的编程,要熟悉工艺流程

3,可以先写出工艺流程图,然后开始

4,对现场的设备的电气结构要熟悉了解

网友F:
1、搞清工艺流程;

2、绘制工艺流程图;

3、编制IO清册;

4、根据工艺流程图编写逻辑程序。

网友G:
先把工艺流程捋清楚,然后根据工艺来写程序

网友H: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I:
直接拿人家成熟的来抄,根据设备工艺要求,加点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完全自己弄花多少时间  要学会搭积木

网友(2021-11-04):
刚学就开始编口罩机的程序,太厉害了

网友J(2022-07-15):
直接拿别人的模板,根据客户要求流程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