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求指教

楼主(2021-08-13):
伺服驱动中PLS DIR HPULS 有什么区别???     脉冲驱动方式的三种接线怎么接,松下有图纸看不懂求指教

网友A(2021-09-29):
位置控制模式,我一般是这么接的,1,2,7脚接24V+,4脚脉冲,6脚方向,29使能,41脚0V-。或者3,5脚接5V+,4脚脉冲,6脚方向,7脚24V+,29使能,41脚0V-。其他几个模式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