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用引压管连接方式安装?

楼主(2021-08-13):
压力变送器一般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法兰压力变送器,通过法兰膜片将压力传导到测压室,另一种就是通过安装引压管将介质直接输送到压力变送器的内置膜片处测压。

本篇我们主要介绍使用引压管连接时的情形,压力变送器包括差压变送器导压管安装要求及方法是相同的。

被测介质为气体时,由于气体流动性极强,本来无需考虑引压管的安装方向问题,但由于考虑到气体可能有冷凝现象,应将取压口设置在水平线上偏45。的位置上,以使冷凝渡进入导压管。

对高粘度或腐蚀性介质,要加装隔离器,最直接的方法是更换为法兰压力变送器,通过毛细管内的硅油隔离液将差压信号传递给变送器。

对液体介质,在压力管道的高点处安装集气器:对于各种流体介质,在压力管道的低点处安装沉降器,以收集和排放信号管道中的污物或气体信号管道中的水。压力管道的安装应尽可能短,一般小于16m。对于低压气体,应适当增大压力管道的内径。
   与节流装置配套使用时,当现场压力较低时,计算的压差上限为微差压,这对现场差压变送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下面是如何正确安装它
1微差压变送器量程小,安装位置不同,受力不均,引起压力变化(坡度为30度时,产生0.2kpa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与阿牛巴流量计配套使用时,必须注意差压变送器的安装。

2防止变送器接触腐蚀性或过热的被测介质;

3防止压力管道内的沉淀物;

4导压管应尽可能短;

5两侧压力管内液柱压头应平衡;

6压力管道应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较小、无冲击和振动的地方。

还有一些可以减少现场维护压力技巧

A. 导压管应尽可能短;

B. 测量液体蒸汽时,压力管应向上与工艺管道连接,其坡度不应小于1/12;

C. 气体测量时,引压管应向下接至工艺管道,其坡度不应小于1/12;

D. 液体压力管道布置应避开高点,气体压力管道布置应避开低点;

E. 两个压力管应保持相同的温度;

F. 为了避免摩擦的影响,压力管的直径应足够大;

G. 充满液体的管道内不得有气体;

H. 使用隔离液时,两侧压力管道的液位应相同。

关于另一种安装方式在我们官网有介绍:法兰压力变送器

网友A:
泳池设备对液体介质,在压力管道的高点处安装集气器:对于各种流体介质,在压力管道的低点处安装沉降器,以收集和排放信号管道中的污物或气体信号管道中的水。压力管道的安装应尽可能短,游泳池一般小于16m。人工湖对于低压气体,应适当增大压力管道的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