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案例说话,轧机底板安装面磨损该选哪种修复方法

楼主(2021-08-13):
轧机是实现金属轧制过程的设备,泛指完成轧材生产全过程的装备﹐普通轧机主要由辊筒、机架、辊距调节装置、辊温调节装置、传动装置、润滑系统、控制系统和拆辊装置等组成。由于轧机工作时环境恶劣,在工作过程中,轧机底板安装面经常会受到磨损的情况。

  轧机底板安装面磨损问题分析:

  轧制冷却水遇到红灼的钢坯迅速雾化,夹带着从钢坯表面脱落的氧化铁粉末向四周喷射,轧辊通过轴承座对机架牌坊造成较大的冲击,使轧机机架牌坊内侧窗口面、机架牌坊底面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蚀磨损, 使轧机机架与轧辊轴承座间隙难以有效控制管理,时常出现轧机机架与轧辊轴承座间隙超过管理极限值现象。轧机牌坊间隙增大恶化了轧机主传动系统的工作条件,使主传动振动冲击大,钢锭咬入时容易发生打滑,影响到板形的控制,对产品质量造成很大影响。

  针对轧机底板安装面磨损,新型的修复方式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该材料的优点就是能现场修复,精度高效果好,除此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可在线修复,不必大范围的拆卸部件,只要露出修复位置,留出足够操作空间即可修复;

  (2)修复过程中无热应力影响,设备使用寿命长;

  (3)操作过程相对简单,可自行进行修复操作,综合成本低;

  (4)可更好的保证底板与安装面的配合面积,实现部件之间的“零”间隙配合。加上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本身具有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水腐蚀的问题;

  (5)该技术修复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以上;

  轧机底板安装面磨损修复工艺步骤:

  1.清理底板安装面表面污物,并打磨干净,露出金属原色;

  2.清洗干净并晾干;

  3.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安装底板,并调整底板的安装精度,如高度、水平度等。固定底板保持材料固化;

4.再次紧固底板,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