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蓝屏死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13):
      很多客户在使用工控机的时候会遇到工控机蓝屏的故障,其实造成工控机蓝屏的原因有很多,研强科技在此扼要分析一下工控机蓝屏的主要因素以及解决方法。希望这些方法在大家遇到工控机蓝屏故障时会有所帮助。
一、灰尘堆积导致工控机蓝屏

      工控机虽然外面包裹的非常严实,但是长期地运转即使是无风扇工控机也会灰尘的堆积。灰尘的堆积是工控机蓝屏死机常见的原因;因工控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机械硬盘上的灰尘多可是会影响读取硬盘困难,那么工控机就会当机。因此,工控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清理灰尘是非常有必要的。灰尘的堆积会引起散热的不良,同样的,万一机器内部的原件时间时间过久,老化了也会引起工控机蓝屏死机的问题。通常风扇是常见的容易老化出问题的配件,定期进行润滑即可,或者更换风扇也解决此类问题。对于其他配件,可用手触摸下,如果手触摸后非常地烫手,那么该配件应该是问题的,可用好的配件来替代,看是否问题解决。

二、内存问题导致工控机蓝屏
      工控机往往会假死机的现象。运行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死机了,重启后没任何问题。这个其实是内存资源发生了冲突,内存过于小加载程序变慢,也是会引起工控机蓝屏死机的问题的。因此,好的办法就是尽量不让多个程序同时运行,安装一些常用的软件就好。同时,内存条的松动或则受潮也会引起问题的。更换内存条试一下,更换后一切正常就是内存条本身的问题了。
三、硬盘或供电不足导致工控机蓝屏
      如今硬盘的容量都是非常大了,很少会有硬盘剩余空间不足而引起工控机蓝屏死机的问题。但,硬盘还是要定期地清理一些碎片,进行简单的维护工作。不定期用磁盘扫描软件来扫描硬盘,如果硬盘上有一些逻辑错误的话,用软件是可以解决的。电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排除了其他一切还找不到原因,可以更换下电源试一下。因为工业电脑的内部装有大量的板卡,耗电是非常地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供电源的话,供电不足容易引起工控机蓝屏死机。
      关于工控机蓝屏死机的问题,还要在日常的工控机维护中多发现问题,用经验判断去解决。其实,没多大问题的,多数都是可以用替代法判断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