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8-13):
速度和转矩模式下该怎么接线呢?参数调哪些?求指点

网友A:
松下伺服电机速度接14,15,转矩接16,17,18,调节分类3里面的参数,具体如何调节需要看实际用法。可以看下这个网站,上面的技术希望给你帮助!
松下伺服电机选型_松下伺服电机供应商_松下伺服电机型号 (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