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导入导出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EPLAN——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ACCESS:更改成另一个.mbd部件库后,确认就弹出错误框,“未找到设置。。。。。”如下图所示。

请教遇到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你选择的部件库,哪里来的,自己建的,还是自带,应该是你选择的数据库有问题。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说默认即 SQL数据库 一般默认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默认的数据库文件的路径没设置好,你默认的文件不存在吧

网友D:
$(MD)_PARTS这个路径是手动设置其他目录了吧?一般这种报错就是找不到文件

网友E:
正泰_Backup.mdb文件不存在或者不在指定文件夹

网友F(2021-09-15):
点击3个点更换数据库,数据库名称或路径不对会报这个错

网友G:
屏幕截图 2021-09-25 152200.png屏幕截图 2021-09-25 152416.png应该是数据库文件有问题吧,你有没有安装相应的微软数据库,我安装的是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