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经典案例教你如何修复烘缸大齿轮轴磨损

楼主(2021-08-14):
  造纸烘缸是指造纸机械中用以将纸浆成形后的纸坯进行连续烘干的机械。一台造纸机中有数十台烘缸交叉放置。造纸烘缸是一种滚筒式的压力容器,两端封头上设置可转动的轴,通过一端空心轴内孔通入烘纸用的蒸汽。烘缸大齿轮位置由于在运行过程中承受较高的温度和压力,烘缸大齿轮轴容易出现磨损现象,导致设备无法运转。

  烘缸大齿轮轴磨损修复工艺的选择:

  鉴于此问题出现较多,使用传统修复工艺占用时间较多或出现拆卸困难等情况,结合此问题我们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来修复,可快速治理并达到较好的修复效果。该材料是一种用于抗高温、抗强腐蚀并可以机加工的金属修复材料,它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和机械性能,能够很好的缓冲和抵抗机械运转过程中受到的综合机械力。

  下面我们一起看下两个经典案例,实际说明下如何修复烘缸大齿轮轴磨损:

1、某造纸厂烘缸数据:退卸套型号:AH2348,轴承型号:23144CCK/C4W33,大齿轮位原始轴径:φ250mm,紧定套位原始轴径:φ220mm,2640烘缸大齿轮位磨损0.20-0.30mm,紧定套位磨损2-3mm,其中大齿轮内孔轻微磨损,纸机车速:280m/min。

  具体修复烘缸大齿轮轴磨损步骤如下:

  (1)氧气乙炔表面除油,打磨修复磨损表面;

  (2)无水乙醇清洗修复面后晾干备用;

  (3)空试工装无误后,工装内表面刷脱模剂SD7000备用;

  (4)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涂覆在修复表面,随后安装工装到位;

  (5)加热固化提高材料性能,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测量直径尺寸;

  (6)核实直径尺寸无误后,加热大齿轮热装到位;

  (7)等待大齿轮及烘缸轴温度降下来以后,装配轴承到位,修复完毕。

2、1880纸机烘缸大齿轮及退卸套位磨损在线修复数据:退卸套型号:AH2338;轴承型号:23134CCK/W33,大齿轮位原始轴径:φ210mm,紧定套位原始轴径:φ170mm,纸机车速:350m/min。修复工艺同样采用工装修复,几小时内就完成了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