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给伺服驱动器发目标位置

楼主(2021-08-14):
向各位大师求助:

        以前都是用通讯的方式向伺服驱动器发目标位置,今天听同事说,PLC和伺服驱动器在不通讯的情况下,用硬接线的方式也能给伺服驱动器发目标位置,请问怎么实现的呢?(PLC西门子,伺服驱动器汇川)

        烦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人家说了你就信??

驱动器上位置预设好    可以用DI调用 最大允许16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了你就信??       驱动器上位置预设好    可以用DI调用 最大允许16段...



谢谢!这个应用我也知道,就是想不通他说的方法如何实现的,所以到这来请教一下

网友B:
类似策略组 台达的pr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策略组 台达的pr模式吧



这个不太懂,先看看资料先

楼主:
采用脉冲控制的方式,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21-11-12):
我以前见过一种,位置值是利用脉冲或者模拟量发过去的,印象中算法是位置值取倒数转成信号发过去。

网友D:
太牛叉了

http://www.car0719.com/

网友E: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