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相机与机器人交互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向各位大师求助:

        如果拍照指令的发起方是机器人,通过PLC中转给视觉软件,拍照完成后会反馈一个拍照完成的信号,机器人再向下一个拍照位置运动,这个拍照完成指令的脉宽一般是多少呢?

        如果脉宽过长,机器人运动到下一个位置(假如两个拍照位置很近),还检测到有拍照完成的信号,会不会就不拍照了?

网友A:
相机一般可以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拍照,如果时间太近,没有沿变化,会造成少拍或者不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一般可以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拍照,如果时间太近,没有沿变化,会造成少拍或者不拍现象...



王老湿:

        那相机反馈的“拍照完成”信号一般怎么处理的?

        如您所说,相机拍照时,自己只需要一个上升沿就可以了,但是拍照指令的发起方(如机器人、PLC)不可能也只发一个脉冲吧,我的理解是应该发一个脉宽,或者增加交互信号:PLC发“拍照请求”,相机收到后开始拍照,并反馈“拍照进行中”,PLC收到拍照进行中后,复位“拍照请求”信号。

        “拍照完成”信号也用该种方式处理,不知这种方式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