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MI变量显示

楼主(2021-08-15):
海为HMI读取变量后,可以通过增益简单的调整变量的值,有没有直接可以将变量经过一定的表达式计算结果进行显示呢,这样就不用增加PLC或HMI的编程工作量了。

网友A:
如果是线性转换,可以直接在变量属性设置。如果不是的话目前只能能这边设置或者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