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光电开关输出24V信号?

楼主(2021-08-16):
光电开关使用24V供电,白色控制线开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黑色输出线和蓝色0V线之间的电压时输出信号是24V,但是将黑色输出线接到PLC1200使用后测量到光电开关输出只有8V,不能达到PLC输入端需要的24V信号。用电阻接在光电开关黑线和蓝线之间时,测量到输出也不足24V,感觉只有开路的时候光电开关输出24V信号,接了负载后会小于24V。怎么在带负载(接PLC)的情况下使光电开关输出24V信号呢?

网友A:
搞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光电开关换一个型号。

网友C:
为什么我会觉的你的电源有问题呢?如果你需要直接输出24v,换个触点输出型的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具体我测试过。我24V电源带2组光电串联测得电压19v左右,然后串3组光电电压大概在16v左右,无法拖动后面的继电器了。

网友D: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这问题还不明显吗?初中物理咋学的。

网友E:
是三线PNP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这是个办法,就是继电器寿命太短,要经常更换。现在我在光电开关+24V和输出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能把输出信号的电压提高,可以接PLC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这问题还不明显吗?初中物理咋学的。



光电开关内阻分掉了24V中的一部分?

网友F:
24V伏工控机维修能帮到你。

网友G:
实在不行使用继电器控制输出24V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具体我测试过。我24V电源带2组光电串联测得电压19v左右,然后串3组光电电压大概在16v左右,无法拖动后面的继电器了。...



功率小了,换一个大功率的。或者用两个开关电源,一个供电、一个控制!

网友E:
选三线PNP集电极开路型,正常连接,哪来的那么多事呢!!

网友I:
输入端能带负载?

网友J:
plc的输入内阻不会很大,绝对不会拉低24伏。请检查电源,另外串电阻只会降压。如果真如你说的,建议换个继电器输出的光电

网友J:
光电开关三线的没有白色线吧,五线的才有,五线的棕蓝是电源,黑白灰是触点吧?

网友K:
这种情况可能24V电源回路有问题或者功率不够。再或者感应器内部损坏。正常光电感应器是可以直接接到PLC上的,不会拉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