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S411通讯不上

楼主(2021-08-16):
型号是DOP-B07SS411 ,软件是image.png  ,上载资料通讯不了,高手能看看是那里设置错了,谢谢image.png

网友A:
进触摸屏系统,看USB模式是CDC还是DISK,更改一下,如果还不能上载,估计就是U口的问题了

网友B:
换了一根数据线也不行,可能是U口问题了

网友B:
人機介面無法透過傳輸線成功連結到電腦,該如何設定才正確?

一般情況下人機介面與電腦之間透過USB type B類型的傳輸線建立連結進行上/下載。建立連結前,人機介面必須與電腦進行搭配設定: 首先,從軟體的設定模組參數 > 其他 > USB上下載模式進行設定。 1. 如果目前電腦使用的操作系統是WIN XP,人機介面的上下載模式必須使用0,也就是NORMAL模式 2. 如果目前使用的是WIN 7、WIN 8或WIN 10,人機介面的上下載模式必須改為1, 也就是DISK模式 3. 如果電腦讀取USB的權限已被限制,人機介面的上下載模式必須改為2,也就是CDC模式 若在建立專案前,尚未成功建立人機介面與電腦間的連線,就無法上下載新的設定,使用者必須利用人機介面背面的系統按鈕進入系統畫面以進行設定,步驟如下: 1. 按住背面的系統按鈕2至3秒鐘,按下時蜂鳴器會發出嗶的聲音(這是正常運作的提示音,而非警告訊息) 2. 進入系統畫面後請點入 系統設定 > MISC > USBCommMode 來設定0、1、 或2的上下載模式 3. 設定完成後按右上角跳出畫面並進入專案

按要求设也不行,

网友C:
还可以用老的串口线尝试下

网友D(2021-10-24):
台达的屏就是有这样的。经常遇到

网友E:
禁止上载了,请高手<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F:
http://lo2d68n.cn/

佟佳依波资讯网

近期大事

网友F:
http://gp0s00b.cn/

单于思嘉资讯网

沟通服务

网友F:
http://0d9h99j.cn/

纳喇暄妍资讯网

精选

网友G(2023-05-19):
引用 网友B:
人機介面無法透過傳輸線成功連結到電腦,該如何設定才正確?一般情況下人機介面與電腦之間透過USB type B類型的傳輸線建立連結進行上/下載。建立連結前,人機介面必須與電腦進行搭配設定: 首先,從軟體...



我进入系统 没有CDC这个模式怎么办。我和楼主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