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压力变送器的干扰源

楼主(2021-08-16):
压力变送器的现场使用过程中,由于现场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压力变送器非常容易受到各种类型的干扰,影响仪表的准确性同时也导致工艺参数波动幅度增大,导致现场维护成本和维护难度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压力变送器再现场环境种使用的稳定性,需要设法提高其抗干扰性能,但不同现场有不同的干扰源,需要对症下药才能得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下面我们将从一个压力变送器的干扰源有哪些开始切入分析?

压力变送器的主要干扰源:

(1)静电干扰

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自由电荷,由于两个支路或元件之间存在寄生电容,一个支路上的电荷通过寄生电容转移到另一个支路上,因此也称为电容耦合。

(2)电磁感应

当两个电路之间有互感存在时,其中一条电路中电流的变化就会通过磁场影响到另一个电路,使之产生对应电流变化,这一现象称为电磁感应。常见的干扰例如变压器漏磁现象通电时的平行导线移动现象等。

(3)漏电流感应

 一般来说,无论是从设计还是使用上来说,我们认为压力变送器的电子线路中的元件线路,外壳,电容的绝缘层等等部件都是绝缘的,但实际的生活种完美绝缘的概念并非是存在的漏电流的现象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将其干扰降至难以察觉的级别,但某些情况下这种干扰会被成倍放大。

例如是当压力变送器使用现场的环境湿度特别,绝缘子的绝缘电阻会明显降低,导致泄漏电流增大,会造成干扰。特别是当泄漏电流流入测量电路的输入级时,其影响尤为严重。

(4)射频干扰

主要是大功率设备的启停运行干扰和高次谐波干扰。如可控硅整流系统的干扰这类大型设备功率高,带有大量感性负载,磁场混乱复杂,应对这种干扰的方法很少,效果也十分有限,一般常用的是,设备有效接地,单独的电源,屏蔽电缆,静电屏蔽措施,还有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尽量将压力变送器放在远离这类设备的地方。这类干扰的影响会随距离增加快速减小。

(5)其他干扰

除上述干扰外,现场安全生产监控系统由于工作环境恶劣,还容易受到机械干扰、热干扰和化学干扰如何解决压力变送器的干扰问题呢?

了解完干扰因素,下面来介绍应对措施。

1、压力变送器的封装。

压力变送器的封装,芯体性能,外壳的类型和做工这些往往容易被忽略。同样的参数性能下,因这些因素导致的压力变送器抗干扰能力却常常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性。最简单直观的,压力变送器工作环境的湿度如何有无良好的密封性,再一些振动强烈的场合,有无抗震设计

2、压力变送器与其它电子设备间采用怎样的连接。

是否需要采用短距离连接?若是采用长距离连接,针对不同的现场需求采用不同的信号类型,并且根据需求决定使用的导线类型。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VMa和频率输出数字输出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变送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之间的距离,是否有“噪声”或其他电子干扰信号。是否需要放大器,放大器的位置等。对于远距离传输出或存在较强的电子干扰信号,最好采用mA级输出或频率输出。

4、是否需要具备互换性的变送器。

确定所需的变送器是否适用于多个系统。一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OEM产品。一旦产品交付给客户,客户的校准成本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产品具有良好的互换性,即使更换变送器,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果。

5、压力变送器超时工作后需要保持稳定度。

大多数压力传感器在超时工作后都会产生“漂移”,因此在购买之前必须了解变送器的稳定性。这种提前的工作可以减少以后使用中的各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