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通讯功能故障,手操器连接不上怎么办?

楼主(2021-08-16):
首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在需要用手操器与压力压力变送器进行通讯时,先检查连接手操器的时候有没有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压力压力变送器和手操器的通讯是基于4~20mA模拟量输出信号上叠加一个方波数字量HART协议信号实现的。而手操器能够接收的信号是电压信号,相当于万用表电压档,当直接将手操器接入信号回路种相当于是断路,只有在手操器信号输入两端并联一个250欧姆电阻取压,将4-20mA转化成电压信号才可正常使用。

而且此处还有一个误区,传入250欧姆电阻后,4-20mA信号会被转化成1-5V型号,但是手操器并不是必须要使用1-5V信号的,实际可以接入的电阻范围大概在250~600欧姆之间,不同手操器的要求会有差异。

同时还要确保压力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带有HART通讯功能的,否则无法正常工作,还有手操器与压力压力变送器是否兼容,有部分手操器是无法支持新款式的产品的。

手操器常规连线图

其次,保证压力变送器电压在正常范围,最好在24V上下,16V~28V之间一般都能满足测量需求。如果是带有数显功能的表会对电压的下限要求更严格一些。

长期负责维护的仪表人员可能会疑惑自己使用手操器的时候并没有连接过电阻,但也能正常测量,这是因为一般在安装时,机柜间的卡件上就已经安装了250欧姆的电阻,可以直接连入手操器使用。还有少部分情况,是手操器内置了电阻的,不过目前采用这种设计的还是比较少。

更多: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