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无法关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16):
      如今,工控机成为各行各业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涉及到电力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工业自动化等,这些可能平常接触但没有感受到的行业,几乎处处都有工控机在其中默默的工作。然而给各行各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无法关机、死机或鼠标卡顿的问题等。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工控机无法关机呢?下面就给大家讲下关于工控机无法关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工控机无法关机的原因:
      1、大多数情况是病毒木马造成不能正常关机的情况;
      2、Windows声音文件损坏导致无法关机;
      3、CMOS设置不正确会引起电脑无法正常关机;
      4、外设和驱动程序兼容性不好,不能响应快速关机;
      5、计算机上的高级电源管理(APM)功能也可引起关机和工控机死机或工控电脑黑屏问题;
      6、系统文件中自动关机程序的缺陷;
      7、应用程序阻止关机操作
工控机无法关机的解决方法:
      1、安装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2、打开控制面板,打开声音,将退出Windows声音取消。如果Windows正常关闭,则问题是由退出声音文件所引起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备份中恢复声音文件或者重新安装提供声音文件的程序,也可定义退出Windows为无声。
      3、重置工控机bios设置(出厂)
      4、可在开始/运行中输入命令:msconfig,在常规标签页中选择高级,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禁用快速关机。如果怀疑外设有故障,也可以逐个卸载外设进行检查,以便找到有影响的外设。
      5、打开设备管理器,打开系统设备。在高级电源管理中取消启用电源管理选择
      6、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找到以下内容: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点击system文件夹,然后双击右侧的shutdownwithoutlogon项,修改数值为1。
      7、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gpedit.msc,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在组策略窗口中,双击管理模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然后双击右侧的删除和阻止访问关机命令。在删除和阻止访问关机命令属性窗口中,点击设置选项卡,选择已禁用,然后点击确定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