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捕捉不到正在绘制的多段线上的点怎么办?

楼主(2021-08-16):
CAD捕捉命令作为CAD绘图中常用功能之一,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通常情况下CAD不仅可以捕捉已有图形上的点,也可以捕捉正在绘制的多段线上的点,当遇到CAD捕捉不到正在绘制的多段线上的点时该怎么办呢?下面小编就以浩辰CAD软件为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吧!

CAD捕捉不到正在绘制多段线上的点原因: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当前绘制的线不是普通的多段线而是【二维多段线】,而为多段线在绘制时无法捕捉线上的点,但绘制完成后可以正常捕捉。大家可以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然后选中正在绘制的多段线,在左侧特性面板中查看对象类型(Ctrl+1可以调出特性面板)。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绘制的会是二维多段线呢?

浩辰CAD软件中可以通过变量:PLINETYPE来控制多段线类型。当PLINETYPE值为1或2时,绘制的是普通多段线;当PLINETYPE值为0时,绘制的则是二维多段线。

CAD捕捉不到正在绘制多段线上的点解决办法:

1、将PLINETYPE值设置为2;

2、将二维多段线转换为普通多段线,需要用CONVERT命令或其他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后,在命令行输入:CONVERT命令,按回车键确认,根据命令行提示输入要转换的对象类型:P,按回车键确认,再输入对象选择选项:A,按回车键确认,即可完成转换。如下图所示:

关于CAD捕捉不到正在绘制的多段线上的点原因及解决办法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相信各位小伙伴通过本篇教程的介绍对此也有所了解了,后续小编还会给就大家分享更多相关CAD实用技巧,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