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六个常见安装使用问题和寻找原因的方法

楼主(2021-08-16):
现场仪表中压力变送器使用范围广泛,然而很多应用场合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压力变送器的损坏,常见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1不要将压力变送器连接到高于36V的电源上,现在的压力变送器普遍采用宽电压的24V供电方式,这种压力变送器的最佳使用电压时24V,还有一类采用220V市电等级电源供电,选哟选择符合现场安装的电源类型

2避免膜片磨损或变形,压力变送器引压腔内的膜片并非保护元件,而是压力变送器的测量元件,对膜片的损伤会影响压力变送器的性能,造成测量问题

3防止结冰,合理使用伴热带包裹压力变送器引压管的外管在介质凝固后,由于压力无法均匀在膜片上被传导压力变送器将无法正常测量,同事由于冰的特殊性,膨胀的冰块同样可能造成压力变送器膜片的损坏导致变送器损坏,所以必要时需对变送器进行温度保护;

4:在测量非常温介质时,需要注意介质温度不应超过变送器样本书上标识的极限温度,如果高于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必须使用散热装置将介质温度降低到极限温度以下

5:当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高压介质时,变送器与管道应采用热管连接,管道上的压力应传递给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蒸汽时,应向散热器管内注入适量的水,防止过热蒸汽直接接触变送器,损坏传感器;

6:在压力传输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变送器与管道,引压管,散热管的连接中,切勿漏气;

使用前,如果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应非常小心缓慢地打开阀门,以免被测介质直接冲击传感器膜片,损坏传感器膜片;

管路中必须保持畅通,最初安装时将压力变送器拆卸后进行吹扫,清楚管内杂质,后期维护时对压力变送器进行排污,将管道中的沉积物清楚避免锐利杂质损坏传感器膜片;

同时,在现场问题 已经发生后,需要快速判断问题发生的原因。仪表维护中常用一些方法,这里也介绍一些常用的查错方法。

调查法: 调查回顾故障发生前的打火、冒烟、异味、供电变化、雷击、潮湿、 误操作、误维修寻找异常。

直观法: 观察管路的外部损伤、导压管的泄漏,回路的过热,供电开关状态等通过简单的观察可以

检测法:

1 检查断路: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下步查找,如:压力变送器 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表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2 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压力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

3 替换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更换,判断故障部位。如:怀疑变送器电路板发生故障,可临时更换一块,以确定原因。

4)分部检测:将测量回路分割成几个部分,如:供电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变送、信号检测,按分部分检查,由简至繁,由表及里,缩小范围,找出故障位置。

更多安装维护知识分享:压力变送器安装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