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贝加莱X20PLC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1-08-16):
项目需要初学贝加莱X20 PLC编程,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 X20 PLC启动过程感觉特别长。针对于西门子、三菱中型机而言。启动时间过长是正常的吗?一般一两分钟的启动时间。

  2. 每下载一次程序都得热启动一次。这个过程简直太煎熬了。可以设置在线下载更新重新不?怎么操作

  3. PLC可以支持 MODBUS TCP/IP从站协议吗?我想用上位机用这个协议和X20通讯。

感谢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支持 MODBUS TCP/IP从站协议,也支持主站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MODBUS TCP/IP从站协议,也支持主站协议



PLC下载程序是每次都得重启吗?重启时间太长了。

网友B(2021-09-29):
引用 楼主:
"yiyang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支持 MODBUS TCP/IP从站协议,也支持主站协议】进行回复:        -------------------------...



PLC不支持 MODBUS TCP/IP从站吧,IO到是有从站的总线控制器。CANopen、DeviceNet、PROFIBUS、EtherNet/IP、PROFINET协议主从站都可以

网友C(2022-01-11):
新人来学习一下,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D(2022-03-07):
贝加莱的下载不慢啊,启动看软硬件情况吧,都还可以,主要是更新的话一般不会丢失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