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580系列伺服驱动器生产技术资料

楼主(2021-08-16):
是一款专门为驱动永磁伺服电机(PMSM)而开发,可实现对永磁同步电机的高性能矢量控制。

驱动器采用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技术,配置了针对注塑机驱动过程中的工艺过程动作特性的优化,如注塑速度、压力保持精度控制,以及与注塑机控制器配合工作时的平稳性控制,同时还具备后台软件监控、通讯总线功能,支持多种编码器类型,组合功能丰富强大,性能稳定。本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成型、管材挤出、制鞋、橡胶、金属压铸等行业,油压控制性能进一步提升、压力和速度响应更快,稳态压力波动更小,体积更小。

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硬件设计: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楼主(2021-11-02):
产品特性及优点

1、 高性能油压控制算法,更快、更稳、更准的液压控制体验;
2、丰富的通讯接网能力(CAN、485、EtherCAT、Profinet);
3、便利化实现液压伺服的精密压力、流量和位置控制;
4、闭环矢量控制,支持旋变PG卡,23位PG卡;
5、更好的电机匹配性能,使系统更节能,耐受能力更高;
6、满足CE、UL、cUL、ROHS 认证。

软硬件技术资料

网友A:
附件是汇川的《IS580-1系列伺服驱动器用户手册》20181228-B03-19010279,大家可以下载来学习,谢谢楼主

楼主(2022-04-23):
品特点

■源自丰富的现场服务经验,参数调试方便、快捷,可满足不同用户的生产需求

■通过CANbus实现多泵合流,可实现主/从泵的智能控制

■长效寿命设计,更换频度远低于油泵和电机等注塑机部件

■内置直流电抗器,可靠性高,故障率低

■具有缺相、短路、过热检测等多种保护方式,保证注塑机安全、稳定运行

■结构紧凑,节约注塑机内部空间

系统原理编辑 播报

流量控制原理: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压力小于压力设定值时,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使泵的输出流量保持在设定值。

压力控制原理: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转矩,使泵的输出压力保持在设定值。

控制原理编辑 播报

◎通过CAN总线实现驱动器之间的通信

◎主/从泵分配合理,参数调试方便

◎高达16泵合流的支持系统

◎系统流量可达4000L/min

方案优点编辑 播报

●节能

注塑机闭环伺服控制系统的核心在于:根据制品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准确、快速提供相应的流量和压力,实现按需供油,完全杜绝溢流损耗。这就满足了塑料成型快速、精密、节能的要求。

●精密

◎压力控制精度:先进、可靠的PID算法使系统压力波动范围小于±0.5bar,确保制品的高品质。

◎系统精度:射胶终点位置精度可达0.1mm,油泵的重复重量精度可达0.15%,减少次品率。

●响应快

◎“0~最大压力输出量”响应时间:最短20ms;”0~最大流量输出量”响应时间:最短30ms。

◎伺服电机的高转速可以快速增加油泵输出量,提高系统速度,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

●省油

◎液压用的油,温升稳定,既可以节约用油,也可以延长液压部分元件的使用寿命。

●生产性能对比

网友B(2022-05-29):
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