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P-0260-3+P901电源板24V电压升高到30V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7):
ACS800-04P-0260-3+P901电源板24V电压升高到30V什么原因?

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拆下电源板,加一个500V的直流电源,电压输出正常。怎么装到变频器上就高出5V。

楼主:
30V就把RDCU烧掉了

网友A:
我们以前变频器的24V电源实际空载输出会比24V高点;出厂检验的标准好像是3个点:1空载输出电压(这个时候电压接近27-28V);2、阻值大的电阻负载,输出电压(24-25V);3、标称输出电流下,电阻负载;实际输出电压(大于2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变频器的24V电源实际空载输出会比24V高点;出厂检验的标准好像是3个点:1空载输出电压(这个时候电压接近27-28V);2、阻值大的电阻负载,输出电压(24-25V);3、标称输出电流下,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坏了

但是我外加了一个540V给板子,24V电压正常。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谢谢。

楼主:
外加24V电源后,变频器运行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C(2021-11-21):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造成后面电源管理芯片反馈影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