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在现场的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17):
压力变送器在现场的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今天就一个案例展开,为大家展示如何解决现场仪表干扰问题。

一般的乳化品制作过程中都会用到一种带搅拌的过程罐体,在工业现场中,对这类罐体使用压力变送器时,赵工曾遇到过多次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下面这个情况,容器是304不锈钢的具有导电性容器顶部有个电机带动搅拌浆,搅拌容器内的液体,然后压力变送器使用快装接口的隔膜式压力变送器也被安装在罐子顶部附近,此时使用压力变送器检测容器内的压力

若电机不打开时,压力变送器正常工作。

但如果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电机打开时,压力变送器的读取值飘动很大。量程-100Kpa100Kpa,飘动有正负20-30Kpa,此时若将变送器悬空就是说保证压力变送器和罐体间绝缘,干扰就会消失,变送器能够正常地稳定运行。若将变送器接触金属罐体任意一部分,干扰再次出现。

这个是罐体带电的干扰,赵工最开始试过很多点接地(罐体大面积接地、电机接地线加粗、变送器外壳接地、屏蔽线单、双端接地)等去屏蔽这种干扰,强弱电布线是在不同桥架内的但最终都没有什么改善。

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压力变送器绝缘隔开,变送器部分和设备金属部分用绝缘材料完全隔离开来但会导致设备外观不太美观,之后又遇到过很多次,变送器也尝试过抗干扰能力更强的型号还是无济于事。

这个干扰是为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么?

这个干扰源其实很好判断,无疑来自电机,所以,除了将压力变送器悬空以外,还可以选择让电机远离罐体,或将罐体改成绝缘材料,但很遗憾着意味着要重新设计一个罐体产品,虽然有效但却难以实施。

但其影响的究竟是什么却不容易判断。

第一种可能,电机使用的强电加上变频器会很容易制造出干扰,这种干扰通过导电的罐体传递到压力变送器上,最终对压力变送器输出造成影响。当无法隔绝干扰时,就只能想办法减少干扰带来的影响。

首先,使用变频器到电机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单点接地会有所改善。

然后,尝试将变频器,柜子,还有现场的金属容器都用一根线连起来,再统一接,保证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电位。

第二种可能是,变频器干扰的不是变送器,而是PLC的采集模块。变频器干扰污染了附近电网,所以24V开关电源也受到电网污染这种情况下屏蔽线等措施都将无济于事。

那么,就只能将24V的供电交流电源作隔离以及滤波处理,产生干净的24V电源才能解决问题。

同样一个问题,其发生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认真观察现场,运用所有的指示去判断问题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更多仪表安装维护案例可以看卓然天工官网: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