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怎么用?如何安装和接线?

楼主(2021-08-17):
压力开关:是指当系统内压力高于或低于我们设定的某个安全压力时,压力开关的输出值立刻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从而控制一些其它的执行结构对压力进行调控,知道压力降至或升到我们所设定的压力值时,输出信号改变状态,致使其所控制的执行机构停止工作。

例如一个水塔的水位控制中,将水塔底部侧壁上开出一个取压孔,将压力开关安装在这个位置,并设定要水塔维持水位的液位所对应的压力值。将压力开关信号接入水泵的控制电路中,保持控制电路的常闭状态。也就是说在压力开关未发出报警信号时,水泵会持续地工作。

水泵工作将导致水塔的液位上升,当液位上升到一定高度时,会触发压力开关的报警输出,这时水泵的工作电路进入开路状态,水泵停止工作,当水泵水位因使用而降低后,压力变送器又会转换输出信号状态,水位自然会维持在设定的范围段内。

同时,因为水位的控制并不需要如此的精确,但控制设定值的做法可能会让压力开关频繁开关降低使用寿命,所以还可以对报警值进行回差设置,例如设定报警值在8m高,而将回差值设置在7.5米处,这样,水位每次在7.5米以下高度时才会补水,并且会一直补充到8m高水位高度。

理解清楚整套压力开关的应用后,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如何连线了。一般来说,压力开关的信号输出类型是名为开关量输出的NPN或者PNP信号,这种信号无法带动负载,需要使用继电器作为中间控制器对水泵等动作执行机构进行控制。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压力开关的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VCC+连接,相当于将输出点的电位拉高到24V高电平。

对于同样的PNP信号来说,其输出类型还分为常开和常闭,对于PNP-NO(常开)型,当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暂停,VCC电源线和输出线断开。当有信号触发时,它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即输出线与VCC电源线相连,输出高电平VCC。对于PNP-NC(常闭)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还有一种PNP-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根输出线out,两根线分别代表常开和常闭,用户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取舍。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电势0V的地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信号拉电平0V其常闭常开同PNP类型信号同理。

继电器也分为常开常闭的类型,并且价格很低廉,一般都是根据压力开关的控制信号和最终控制目的去选择的,不过也有为了方便后续管理维护而使用统一类型继电器的情况,各位合理搭配使用即可。

还有一少部分压力控制器,因为不会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需要考虑到使用者应对复杂控制的情况,会将继电器内置在压力开关内部,这时候单路输出的压力开关的输出信号线会有两个口位,一个是公共端,分别连接着内置继电器的一端和电源的负极,另一个是是继电器通路的另一端。

这就是压力开关从应用到接线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仪表的种类十分丰富,也有很多其它的有着精巧设计的压力开关,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压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