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对象捕捉设置在哪里?CAD对象捕捉设置技巧

楼主(2021-08-17):
CAD对象捕捉是CAD中重要的功能之一,其主要用于在绘图过程中直接利用光标来准确的确定特征点,如端点、中点、圆心等。那么CAD对象捕捉设置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有些CAD新手对此可能不是很了解,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对象捕捉设置的相关操作技巧吧!

CAD对象捕捉设置操作步骤:

一般情况下可以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的【对象捕捉】选项卡中设置捕捉选项。如下图所示:

不同的对象捕捉模式所对应的标记也是不同的。如果有不理解的捕捉模式可以将鼠标光标移动过去即可查看其对应的详细说明。如下图所示:

注意:只要是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打开的对象捕捉模式,选项会一直起作用。如果将所有对象捕捉模式都勾选上的话不仅会增加CAD在捕捉时的计算量,还会造成选项之间相互干扰,所以建议对象捕捉模式只勾选端点、交点、中点、圆心等常用选项。

CAD对象捕捉:临时追踪点

如果只是偶尔使用某种CAD对象捕捉模式的话可以设置临时追踪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对象捕捉工具栏:【外观】—【工具栏】—【对象捕捉】

注意:临时捕捉必须在定位点时单击才起作用,如果未调用任何绘图或编辑命令,在对象捕捉工具栏中调用临时捕捉只会提示未知命令。

2、按住Shift或Ctrl键的同时右击鼠标,即可弹出快捷菜单。如下图所示:

与【对象捕捉】工具栏相比,此处又增加了三个选项:两点之间的中点、点过滤器及三维对象捕捉。

3、通过命令调用

在命令提示要定位一个点坐标时,可以通过输入对象捕捉选项或参数称缩写来临时调用某个捕捉模式,其参数及缩写如下:

端点(Endpoint):缩写为“END”,用来捕捉对象(如圆弧或直线等)的端点。

中点(Midpoint):缩写为“MID”,用来捕捉对象的中点。

交点(Intersection):缩写为“INT”,用来捕捉两个对象的交点。

外观交点(ApparentIntersect):缩写为“APP”,用来捕捉两个对象延长或投影后的交点。即两个对象没有直接相交时,系统可自动计算其延长后的交点,或者空间异面直线在投影方向上的交点。

延伸(Extension):缩写为“EXT”,用来捕捉某个对象及其延长路径上的一点。在这种捕捉方式下,将光标移到某条直线或圆弧上时,将沿直线或圆弧路径方向上显示一条虚线,用户可在此虚线上选择一点。

圆心(Center):缩写为“CEN”,用于捕捉圆或圆弧的圆心。

象限点(Quadrant):缩写为“QUA”,用于捕捉圆或圆弧上的象限点。象限点是圆上在0°、90°、180°和270°方向上的点。

切点(Tangent):缩写为“TAN”,用于捕捉对象之间相切的点。

垂足(Perpendicular):缩写为“PER”,用于捕捉某指定点到另一个对象的垂点。

平行(Parallel):缩写为“PAR”,用于捕捉与指定直线平行方向上的一点。创建直线并确定第一个端点后,可在此捕捉方式下将光标移到一条已有的直线对象上,该对象上将显示平行捕捉标记,然后移动光标到指定位置,屏幕上将显示一条与原直线相平行的虚线,用户可在此虚线上选择一点。

节点(Node):缩写为“NOD”,用于捕捉点对象。

插入点(Insert):缩写为“INS”,捕捉到块、形、文字、属性或属性定义等对象的插入点。

最近点(Nearest):缩写为“NEA”,用于捕捉对象上距指定点最近的一点。

无(None):缩写为“NON”,不使用对象捕捉。

捕捉自(From):缩写为“FRO”,可与其他捕捉方式配合使用,用于指定捕捉的基点。

临时追踪点(Temporary track point):缩写为“TT”,可通过指定的基点进行极轴追踪。

两点的中点:缩写为“MTP”“M2P”,可以捕捉两个点的中点。

追踪(Tracking):缩写“TK”,可以捕捉一个基点,然后设置偏移的方向和距离,捕捉距离某一点特定距离的某个点。(这个选项是工具栏、右键菜单中没有的,只能通过输入参数来调用。)

本篇教程中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CAD对象捕捉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各位小伙伴在CAD绘图中如果需要进行对象捕捉设置的话可以参考上述步骤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