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SDA-B3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21-08-17):
接线问题:本人初学PLC,想用西门子PLC1200输出高速脉冲控制ASDA B3 L型伺服驱动ECM电机,翻阅官网资料时发现图一中PNP接线方式24V的负极接了SIGN-和PULSE-,可是这个不是图二中的位置指令符号输入和位置指令脉冲输入口么,不是应该是24V负极接PULL HI_S和PULL HI_P这两个脉冲电源输入口么?我看论坛上使用B2系列的伺服的例子里,PULL HI口接的也是24V电源啊。

除此之外,还需要接什么线么?

望大佬们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截个图你参考一下



PLC型号:西门子1214C DC/DC/DC    台达伺服驱动器型号:ASD-B3-0721-L

台达伺服电机型号:ECM-B3M-C20807RS1

按照文档接线后,并且设置了伺服器的参数P1000=0002;P1001=0000;电子齿轮分子P1044=16,分母P1045=10;并设置了P2030=1启动伺服后,

在博图那边使用工艺对象中PTO脉冲发生器输出Q0.0为脉冲,Q0.1为方向,设定电机一圈脉冲数为100000。

在使用工艺对象点动调试时,可以在台达伺服的数码管上监控到  电机回授脉冲数 和  脉冲命令输入脉冲数 都在秒增加,可是电机就是不转。但是使用伺服自己的 寸动JOG 可以转动。这是为什么呢?

弄了好久没解决,麻烦大佬再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截个图你参考一下



谢谢大佬,解决了,是电子齿轮比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