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跟台达A2伺服通讯

楼主(2021-08-18):
FX5U程序就写了一条读取和写入的指令,PLC已经初始化过,写入没有问题,但是读取的时候,PLC的读取寄存器D0的值始终是0,用串口调试软件实验看了下,PLC有发送报文,伺服也有回馈的报文,但是不清楚为什么PLC的那个寄存器值没有改变。D0当时怀疑是不是被占用了,所以赋值了下,结果也没有被改写。

网友A:
如果寄存器占用了换一个地址继续测试,我感觉你这个是没有正常收发数据造成的数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寄存器占用了换一个地址继续测试,我感觉你这个是没有正常收发数据造成的数值为0

换过了,还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