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用着用着就卡了。以下是解决措施

楼主(2021-08-18):
2.9用着用着就卡了。以下是解决措施....

网友A:
请教一下 连接线号的命名规则,
我PLC输入输出想以输入输出地址来命名  但是又不想要地址中间的那个.
比如输入点I5.0  就命名为I050;
输出点Q15.0就命名为Q150;
这种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B:
EPLAN2.9内的自动翻译也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连接线号的命名规则,我PLC输入输出想以输入输出地址来命名  但是又不想要地址中间的那个.比如输入点I5.0  就命名为I050;输出点Q15.0就命名为Q150;这种有办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LAN2.9内的自动翻译也要关闭



我还没试呀,,,,,,

网友C:
确实跟win10自带的输入法有关,我也折腾了半天

网友D(2021-10-10):
win10自带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不然一打字就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