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会选型

楼主(2021-08-18):
PLC不会选型,大吉知道怎么选择吗

网友A:
PLC选型首先需要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序,选择中型、小型PLC,根据输入输出点位来确定模块的数量,品牌选择根据客户需求或自己的熟悉程序来确定。

其实顺控的原理大同小异,只是实现的编程语句可能会有所不同!

亲自干一个项目就啥都明白了,比这么直接提问要来的实际的多!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小的就是输入,输出,用几个点。输入,输出什么类型。

网友C:
不会选型根据选型手册,加上自己应用需求就点数确定,根据需要选型

网友D:
可以根据需求确定所需的输入输出信号及基本控制逻辑,再根据厂商提供的样本或者选型手册来选择合适的型号即可,有疑问可以联系厂商的客服寻求帮助

网友E:
1、先确定项目大小(然后选择大中小型PLC)

2、根据项目预算选择PLC品牌

3、确定好型号PLC后再按照项目需求评估选择具体型号的PLC,比如I/O点数、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晶闸管等输入输出等!

网友F:
PLC选型都不会,那就更加不用说程序了!

建议你还是专业事情专业人士做

网友G:
具体一点啊,需要什么功能,多少个输入,多少个输出!

网友H:
PLC,主要有继电器型,比三菱的MR,西门子的SR.晶体管型,比如三菱的MT,西门子的ST。当需要有脉冲输出时,比如说控制伺服或者步进。则用晶体管型,当不是脉冲输出时,则使用继电器型。经济实惠些。

另外一点就是选型点数的问题。那就看工程量的大小了,可以是一个plc就可以满足,当输入点远多于输出点时,那么就需要增加模块了。PLC可以选择满足输出点数即可,输入点就选用输入模块就可以完成选型。

还有一些模块,比如说模拟量模块,温度模块等,型号跟实际用到的点数匹配即可。

网友I:
选型一般往往都得先看工艺的复杂程度,大工程就得选中高端支持大点数的PLC了。

程序容量,运行速度,IO扩展能力等都是需要关注的要点;刚开始不熟悉,可以先让有经验的同事来辅助选型,后续熟悉了就可以自己来了。

网友J:
还是从基础的知识开始学习,把你用的品牌相关的PLC及模块产品性能先了解清楚

网友K:
选型需要的责任会多一些。

网友L:
PLC选型涉及问题较多,你要评估选择哪个品牌,哪种通讯方式,评估轴控方式,评估输入输出端口数量等一系列问题。就知道你需要的选型啦。

网友M:
PLC选型需要根据你的项目和使用环境来考虑:

  1. 价格

  2. 扫描周期

  3. 功能

网友N:
先是确定品牌  再是选类型  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再就是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