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风机轴承位磨损2mm造成烧结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18):
风机的种类很多,一般有:离心式,轴流式,还有罗茨风机。一般锅炉引、送风机都是离心式风机。锅炉引、送风机结构都是相同的,只是作用和安装位置不同。某企业一台风机轴传动侧轴承位烧住了,轴承现已拆卸,轴承位磨损量在2mm左右。我们先来看下造成锅炉风机轴承位磨损的原因:

  设备在发现问题后未及时停机检查,一直病态运行,轴承在承受较大振动的同时,加剧滚珠与滑道之间的磨损力度,润滑脂加注不及时、设备轴承未定期拆检、对中未定期检查是导致设备轴承最终烧结抱死的主要原因。

  一般处理锅炉风机轴承位磨损的方法就是堆焊、电刷镀、喷涂等方法,但是大量的使用结果表明,在实用性以及长久性上,这几种方式并不是很合适。而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不仅能够很好的缓冲和抵抗机械运转过程中受到的综合机械力,而且可以更好的保证轴承位及轴承之间的100%面配合,并且可以在现场进行在线修复。

  锅炉风机轴承位磨损修复过程如下:

  (1)对轴承位进行测量,确认磨损量;

  (2)使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磨损表面进行烤油碳化处理;

  (3)用磨光机进行打磨,直至漏出金属原色并表面粗糙;

  (4)将SD7000脱模剂均匀涂抹至工装内表面;

  (5)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涂抹至轴承位磨损表面;

  (6)固定工装,表面加热,等待固化;

  (7)拆卸工装并清理多余材料,检查修复尺寸;

(8)安装轴承,完成修复。

  修复后的运行及注意事项:

  1. 定期巡检设备运行情况,定期加油。

  2. 建立设备运行振动值周期表,对比峰值变化。